如何消除轴承游隙?

楼主(2015-07-22):
各位前辈,图片中是我最近做的一台非标的头部吸嘴结构,要求同心在0.08及以内,上下无窜动;
                 图中用了两组轴承,深沟球62800用在上面,起支撑作用;角接触71900两个在下面,起固定作用;
                 整套放置在一块板内,现在轴承游隙对整个机构有影响。
                                                     请问有没有办法消除游隙?

网友A:
用成对的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
成对的成本会高出很多;请问有没有更具体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对的成本会高出很多;请问有没有更具体的方案?

预紧力配内外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紧力配内外垫,

是不是边调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边调边配?

施加一外力,测轴承内外圈的差值,两个都测

网友:
内外圈都要加预紧力

网友B(2015-09-01):
增加隔垫调整预紧力,可以调整轴承游隙。

网友:
角接触轴承两种预紧方式,调整垫预紧和弹簧预紧,调整垫预紧刚性好,调整麻烦;弹簧预紧刚性差,简单方便

网友:
费那么多时间不是钱啊,你在公司的每分钟都有资金在流逝,水费,电费,管理费,早点弄2个角接触轴承多好。当然,如果是批量产品值得研究研究。花点时间还可以。希望楼主能在设计中考虑各方面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成对的角接触球轴承

成对的游隙要求多少?

网友(2017-09-04):
消除游隙还要看你的轴承座和法兰压套,这里边有学问

网友:
装配的时候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保证同心圆

网友(2017-10-25):
新手学习多多指教

网友(2019-10-29):
调角接触轴承时,把百分表架在轴上,轴承端盖上的螺丝需要慢慢拧,同时观察百分表。8个丝的跳动,很容易的。

网友(2021-01-28):
调整垫,调节预紧力

网友(2021-04-04):
样本上有呀,施加预紧力消除游隙,轴承不预紧,没有精度

网友(2021-06-09):
引用 网友B:
增加隔垫调整预紧力,可以调整轴承游隙。

正解

网友:
你这个角接触球轴承装配结构参照一下滚珠丝杠的螺母座结构,要用螺母并紧内圈,面对面安装。8丝不是问题。

网友(2021-10-21):
轴向受力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