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石墨触头焊接开裂,请教

楼主(2015-07-22):
修理一个俄罗斯的直流断路器,需要更换动弧触头上的铜石墨片,成分分析和密度、硬度测量,为铜含量90%,碳含量10%,硬度和密度按俄罗斯原件定。委托了挂靠中南工大学的一个粉末冶金厂生产,做出来的铜石墨片外形感觉没有俄罗斯原件软,于是用气焊焊接到触头上,结果气焊枪火焰一加热铜石墨片,很多就开裂分层了,转告给厂家,于是做了一批铜含量95%,碳含量5%的,结果还是没变,气焊钎焊时火焰一加热,铜石墨片就开裂,分层,有行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猜测烧结参数,细节上有问题。

网友(2015-12-25):
同楼上,产品成型、烧结工艺出现问题。C量起5%,产品成型性会明显变差,俄国做10%量,技术很不错啊,需要在粉末处理上有特殊之处。

网友(2016-02-04):
可以不用气焊吗,直接烧结上不行吗

网友:
我们单位可以做,有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