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用量具的测量不确定性哪里去查?

楼主(2015-07-22):
在一教科书中看到量具不确定性值,不确定其是否正确,教科书上没有写明出处,欲弄清楚,特在此请教,通用量具(卡尺、千分尺等)的测量不确定性哪里去查?

网友A:
什么样的公差设计需要使用到这样的知识?一般公差还没听过,望赐教。

补充内容 (2015-7-23 23:48):
原来是确定验收极限尺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公差设计需要使用到这样的知识?一般公差还没听过,望赐教。

《通用量具检定示值误差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是用来手工计算不确定度数值的。

实际上各个量具在使用中会周期性校准,不确定度都是不一样的,按照计量局给出的校准报告使用不确定度数值,或许这才是校准的关键意义之一。

我查找了五六份国标,也未找到具体出处。

楼主:
教材,手册,很多本书都提到量具不确定度表,但奇怪的是非常一致的都没提到出处,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都抄袭的一个祖师爷?祖师爷当年忘了写出处,后来的人就没有再考证的,就照葫芦画瓢抄来了?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也纳闷十几年了,这些数据到底从哪来的,呵呵

网友(点评):
纳闷十几年是一种什么感受?

楼主:
期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2018-07-2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