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车M10细牙125长有椎怎么办

楼主(2015-07-22):
数控机床车M10细牙125长有椎怎么办

网友:
程序校正过来呗

网友A:
后面用尾架顶住了么?让刀是吧,,玩普车,细的长螺栓一边都是用板牙回的。。。尾架上做个装个板牙套筒,挺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用尾架顶住了么?让刀是吧,,玩普车,细的长螺栓一边都是用板牙回的。。。尾架上做个装个板牙套筒,挺 ...

问题是这个厂一直都是数控车车的,以前大师傅车的时候也有这情况,我车的头都大了,烦死了

楼主:
用的g92怎么改程序求解

网友:
     这么细长能车算是不错了。你还想要精度?想想别的方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个厂一直都是数控车车的,以前大师傅车的时候也有这情况,我车的头都大了,烦死了

。。。。。是不是为了效率,怕撞刀,不用尾架?,前面太长让刀螺纹车浅了,?还是说你车棒料的时候就已经车出锥度了。
你就当锥螺纹来车呗,前面算上让刀量。车深一点,后面的车到位试试。
细牙是1.25的么?:你看看书,G92应该可以使用R指令。

网友:
车的太慢了,换种方式在数控车床上加工125长9秒就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