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上面热交换器的一段描述,单词请教

楼主(2015-07-22):
A sure sign for depositing is a larger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inlet and outlet of the heat exchanger because the deposits on the surface reduce the capacity of the heat transmission.

上面一段话是关于液压上面热交换器的一段描述,对于depositingdeposits,一直没搞懂在这句话里面具体是什么意思。查了字典,这个单词有沉淀物的意思,但是结合整个句子的话,好像翻译起来不是很通顺。

楼主:
热交换器进出水口的温差是关于沉淀物存在的明显迹象,因为表面的沉淀物影响了热交换的能力。

又想了会,翻译了下,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
换热效果越差,进出口温差应该越小,也就是没赶换热效果,怎么文中意思是越大?

网友:
感觉不通顺

网友A(2015-10-29):
我认为比较能够表达意思的翻译如下:
可以肯定: 沉淀现象会造成热交换器的入口和出口之间出现较大的温度差,因为表面的沉淀物降低了热交换的能力。

我们可以把整个句子先简化理解,先简化成  A sign for depositing is a temperature difference.这个简化句的意思是,沉淀现象就是温度差,就是造成温度差的原因。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6-02-04):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比较能够表达意思的翻译如下:
可以肯定: 沉淀现象会造成热交换器的入口和出口之间出现较大的温度差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