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WP模拟题2,为什么我计算的结果和答案差0.01?

楼主(2015-07-22):
http://pan.baidu.com/s/1eQGrgdk
模拟题和我的模型文件都在上面的地址中。

第一题和答案还一样,第二题更新了方程式的数,就和答案不一样了,总是差在第二位小数,后面的几个答案也是这个情况。

那我的模型到底有没有错误?反正我是没看出来
为什么计算的不一样呢?而且我找了其他网友计算的也不一样。说明solidworks计算的不准?有误差?不够精确?那它(solidworks)是怎样计算的呢?为什么会有误差?

最后一点很重要:如果在真正的CSWP考试中,我的答案和试题库中的答案差这个0.01或者0.02或者更多,那会不会算错呢?答案允许的误差是多少?

有考过CSWP 或者 从事这方面的朋友请解答。@zerowing @扫街 @寂静天花板 天花板大侠一定赏光哦~不胜感激

网友A:
影响不大,另外,出现这种偏差应该是版本问题,CSWP的很多经典练习题都是多年前的东西,有偏差很正常,只要不是人为操作问题,不必担心。实际考试的时候也不会有影响,实际试题都是根据测试版本校对的。
比如这个题,包括很多SW教师也是做出不一样的结果。

特别说一点,大侠对倒角的处理不好。对一个输入值,特别是非45度角的倒角,必须注意这个倒角边的实际倒角形状,即向哪个方向偏移2mm。大侠的第三题还是第四题,就是这样,包括答案本身也都忽略了这点。应当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不大,另外,出现这种偏差应该是版本问题,CSWP的很多经典练习题都是多年前的东西,有偏差很正常,只要 ...

感谢大侠!
倒角的问题我注意到了,是进阶2,用于解答question 4  and 5。但是题目没有明确给出倒角的方向。
而且,假如方向1做出的答案和question4答案一样,就和question5不一样了。如果更改方向,能和question5一样,则就和question4不一样了。

感谢大侠的讲解,知道了“是因为版本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还是对倒角的标法认识不清。非45度倒角原则上不能这么标,如果标了,表示深度为2,斜线与轴线夹角30度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又复习了下
留图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