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滑动丝杆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5-07-23):
各位社友,由于精度要求不高和成本问题,我打算考虑用滑动丝杆(用下图的滑动丝杆)来代替滚珠丝杠,用滑动丝杆来控制CCD的位置,CCD是用来对位的。控制中,CCD的位置是隔一段时间改变一次位置。目前遇到的困惑是,不知道滑动丝杆的定位精度和重复精度能去到多少呢?希望有对滑动丝杆精度了解的社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的定位精度±0.1-0.2还可以,重复定位精度就更差了.

网友(点评):
定位精度能去到正负0.1,还是可以的。可以在控制上避开使用重复精度,每次变动位置时,都先回原点,再移动到指定位置。

网友:
现在滚珠丝杠也很便宜啊

网友B:
没有滚珠丝杆前,机械界只有滑动丝杆。
楼主贴出的滑动丝杆不错,螺母材质为特殊塑料,初期应该有一定预紧,且具自润滑性能,精度可以得到保证。
现在流行的步进直线电机就是用的这种丝杆,定位和重复定位可以达到一定精度。如果能满足楼主要求,不妨直接选用,省得做一套传动装置。

网友(点评):
目前困惑的是不知道滑动丝杆保守来说,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点评):
查找供应商联系方法,询问一下。

网友(点评):
不会比同等级的滚动丝杆差。

网友(点评):
米思米这家应该采购的是IGUS的,你可以直接联系IGUS问问

网友:
要求不高。用国产的滚珠丝杆

网友C:
见过18英寸内任意长度上, 精度是2.5微米的.1微米的也有.
滚珠丝杠与滑动丝杠区别之一在于,一个没有"背隙",滑动一般都有,你也可以在螺母上做文章"消隙".
你选择好丝杠,在控制上"单方向"进给,定位和重复定位都可以达到很高的.比如车床进刀都必须"退"
回来再进",以达到"消隙".
这个滑动丝杠没有的话,世界上没有普通车床和磨床等了.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其实我还担心一个是CCD因为丝杆的间隙较大的而引起镜头抖动的问题。

网友(点评):
那你就买跟冷滚出来的滚珠丝杠,精度与车出来的滑动丝杠差不多,也许更低。但是螺母是有预紧的。 但是你立起来用的滑,要加其它装置,防止下滑了。

网友(点评):
楼主给的样本螺母材质注明为特殊塑料,在有效寿命期间,与丝杆的配合有过盈,无间隙。

网友:
请查阅 2015版 <FA工厂自动化用零件>   P.664 左下角
上面有记载你选用的滑动丝杆精度

网友(点评):
看到了,你说的地方是螺纹精度吧?正负0.21/300mm。

网友(点评):
就是丝杠的精度啊

网友:
问题是:有的品牌滚珠丝杆比滑动丝杆价要相差无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定位精度±0.1-0.2还可以,重复定位精度就更差了.

重复定位精度一定高于定位精度。如果定位精度0.1,那么重复定位精度在0.1以下。

网友(点评):
滚珠丝杆和滑动丝杆在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方面没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重复定位精度一定高于定位精度。如果定位精度0.1,那么重复定位精度在0.1以下。

当然有区别,滑动丝杆是有反转间隙的.

网友(点评):
哦,原来如此。假如用滑动丝杆的话,还担心的是CCD会不会因为丝杆的间隙较大(比滚珠丝杆大),而发生抖动问题。影响拍照对位的效果。

网友(点评):
过盈的确可以消隙,内部加大应力耐磨性不好,如果转速和受力没有把握好会加速磨损。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18英寸内任意长度上, 精度是2.5微米的.1微米的也有.
滚珠丝杠与滑动丝杠区别之一在于,一个没有"背隙", ...

这个解释好!
          也是我 一只困惑的一个问题,大家都提到的   重复定位问题,
               滑动丝杆在使用中 增加  用操作车床时来的回动作  消除“背溪隙” 这样能否解决 大家印象中的   滑动丝杆精度差?
     能的话(我想是能),行业里没见这种搞法的?

网友(点评):
选用看你“工况了”。就精度而言,一条手工研磨的滑动丝杠,不知必你磨削出来的滚珠丝杠的精度高多少了!

网友(点评):
大家印象中的 滑动丝杆精度差。是外行话,一般滚动丝杠是磨削加工的,滑动的车削的多些。所谓精度概念自然不同了。你拿根冷滚出来的滚动丝杠根车削的比比看。

网友(点评):
再给你个概念,重复定位精度跟丝杠有点关系,跟导轨的关系更大.当然还有其它七七八八的.呵呵.

网友(点评):
选型时,精度是一个方面,价格也是另一个方面。不知道手工研磨的滑动丝杆跟磨削的丝杆的价格差距如何。社友要是知道,不妨说来听听,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我拿到贴图的米思米滑台丝杠,螺母是特殊树脂,我同事买的。有可能是买的时候没有注明,我用手测试丝杠与螺母的配合情况,明显有间隙,不低于0.1。

网友C:
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是有标准的,可以是单向的,双向的,也可以是多轴立体的.
拿普通常见的fanuc数控系统来说吧,一般都是单向的,反向是靠丝杠“消隙”和丝杠支撑端轴承“消隙”
来保证的。Fanuc只给你个反向间隙补偿。
你试下可以双向补偿螺距误差的Fanuc体统试试看,价格不知高出多少。多轴的?呵呵了。
你定位精度不好,可以有机械和电气式的补偿来克服,你重复定位精度不好,怎么办?有采样3次和7次,取平均值的。
谁决定谁?
不说了,查查两个英语名词的定义,对大家肯定有益!

accuracy和precision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区别,滑动丝杆是有反转间隙的.

有这种可能,现在滚珠丝杆的价格很便宜,何不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滚珠丝杆前,机械界只有滑动丝杆。
楼主贴出的滑动丝杆不错,螺母材质为特殊塑料,初期应该有一定预紧 ...

 前辈,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我查找过这种丝杆的资料,好像有一种提高精度的方法是用两个螺母,利用其角度差来提高精度,不知道是不是啊? 还是我记错了??

网友(点评):
普通车床中拖板丝杆就用这个方法消除间隙.

网友(点评):
看你截图是misumi的,再翻几页你会看 ”无背隙型“ 丝母,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这位细心的社友。你这个方法可行。谢谢!

网友E:
截图供参考(misumi)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这位细心的社友。按照你的提示,我找到了。 你这个方法应该可行。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轧制滚珠丝杆和滑动(梯形丝杆)价格很接近了!各有好处吧,在导程上滚珠丝杆多选择,在垂直安装时梯形丝杆能自锁。

网友(点评):
目前是水平安装,垂直安装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谢谢指导!

网友:
楼主的贴图也是滚珠丝杆,滚珠丝杆分冷轧(一般精度)和研磨(精密)。

网友(点评):
我的贴图是米思米的微型滑动丝杠。

网友:
轧制的滚珠丝杠价格现在也不贵,都是模块化的东西了,可以考虑下

网友(点评):
据说是的,社友,可否方便透露一下您了解的轧制丝杆的价格情况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截图供参考(misumi)

现在很多螺纹消隙都采用这种结构,算是比较成熟可靠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是有标准的,可以是单向的,双向的,也可以是多轴立体的.
拿普通常见的fanuc数控系统来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213adc01010l2o.html
accuracy 与 precision的区别
可以针对楼主的问题结合谈一下吗

网友(点评):
有个比新浪更清楚的,我找不到了,容我点时间,cad坏了,只能抓人家的图。

网友(点评):
其实我在机床板块都说了些,没有很深而已.有兴趣看看去.我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网友:
没省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滚珠丝杆前,机械界只有滑动丝杆。
楼主贴出的滑动丝杆不错,螺母材质为特殊塑料,初期应该有一定预紧 ...

这个滑动应该是IGUS的,他家专门做塑料工业品的,你可以上他们官网看看的

网友:
滚珠丝杆不贵的,你要多长?前些时间客户拿几台滑台过来改,16丝杆换成20的。拆下来客户没要,直径16的,导程不记得了,好像是5MM的吧,基本没用过大概300MM长左右,长度够的话送你两根,带螺母

网友:
找厂家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