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管收尾包装,请教

楼主(2015-07-23):
如图,纸管外径25壁厚0.8,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做这种靠管壁直接收尾做成管底的,国内好像普遍都是纸管卷边,底部单独再放一张圆纸片,目前公司有产品需要采用这种包装,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看上去应该不难实现,做台小设备就可以了吧,投资个5-6万就行,挺简单的,需要两到三个气缸,PLC  20点左右就够了,加工效率25-30/分钟

楼主:
我的同事最近 做了点小工装,手动压到这个程度了,不过一年才几十万的量,做简易设备成本肯定低廉,做自动设备花费高点,但人工省了,目前订单还没说准,这个鸡肋的项目啊,刚好卡在自动和非自动设备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