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和45号钢用simulate分析,为什么结果一样

楼主(2015-07-23):
相同情况下,我只换了材料,结果还是一样
这样正常吗

网友A:
兄弟,你算的什么东西啊?

网友B:
为什么要不一样,你倒是说说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算的什么东西啊?

算的一个支架在一个力的作用下的形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不一样,你倒是说说原因

材料不同
强度不是不同吗
形变量怎么会一样

网友(点评):
你先搞清楚什么是强度,什么是刚度,再来研究决定强度的物理属性是什么,决定刚度的物理属性又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不同
强度不是不同吗
形变量怎么会一样

如果你用手指戳木桌子或铁桌子,难道变形量不一样?

网友:
你只要杨氏模量取得一样,结果就不会有什么不同

网友:
可能因为两种材质的强度相差不大,如果用木头跟Q235 在相同负载的情况下差距可能会有所区别!而45跟Q235区别可能会在小数点后7位左右吧 哈哈

网友(点评):
屈服强度不是这个概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不同
强度不是不同吗
形变量怎么会一样

兄弟,至少应该对材料力学有个概念吧

稍稍有一点材料力学基础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知道弹性模量和泊松比是什么不?

网友(点评):
一个横向,一个纵向应变参数?

网友(点评):
兄弟,看看书吧,simulation软件仅仅是个工具,书上才有你想知道的东西

网友:
钢的弹性模量相差不大…

网友:
平时我们用Q235和45#钢。主要区别是45#可以热处理,改变材料的硬度和材料性能。在没有热处理之前用法是一样的。小弟愚见。

网友(点评):
本来应该先学力学,再学有限元理论,最后才鼓捣软件的。现在的问题顺序错了,什么都不懂,就开始鼓捣软件

网友:
变形量大小和弹性模量有关,钢的弹性模量都一样,和热处理也没有关系,所以变形量都一样。

网友:
不知道你计算的是什么形变量  45 和Q235 弹性模量常温下基本相同 都在210 左右  切变模量都在在80 左右 计算结果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