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槽钢做加强如何放置

楼主(2015-07-23):
槽钢做筒体竖向加强筋应该如何放置,间距多少。麻烦知道的师傅告诉下

网友A:
这个你问谁,谁也不可能回答你

网友B:
没看懂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问谁,谁也不可能回答你

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啥意思

用槽钢做桶内外壁加强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嘛

你起码把怎么使用,大致的规格,以及现场环境讲讲清楚,要不,你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C:
  桶的大小,材料,啥都没有,要么找手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桶的大小,材料,啥都没有,要么找手册去。

内径1600 深度2400  材料304,采用5#槽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起码把怎么使用,大致的规格,以及现场环境讲讲清楚,要不,你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5#槽钢竖向焊接在筒体外壁,需承受0.2MP外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5#槽钢竖向焊接在筒体外壁,需承受0.2MP外压

筒体壁厚是多少

网友D:
什么信息都没有 如何判断

网友E:
从受力来讲一般原则,材料尽量放在最外边的地方。也即腿焊在筒上,腰放在外面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受力来讲一般原则,材料尽量放在最外边的地方。也即腿焊在筒上,腰放在外面 。

受教了,前几天就因为不知道这个原因做坏了两个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筒体壁厚是多少

3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信息都没有 如何判断

筒体内径1600 深度2400 厚度3mm 材料304,采用5#槽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