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与强度核算求助

楼主(2015-07-23):
部件介绍
1:平板件,自重G
2:铰链活动部分,对1有垂直平面的夹紧作用,垂直方向上隔着介子压在铰链固定部分上
3:连接铰链活动与固定部分的实
心圆轴,与铰链圆柱孔是过盈配合
4:铰链固定部分,固定在墙上
---------------------------
问题:
逐个分析1、2、3作为受力情况(所受外力与力矩)
最后核算2的圆柱孔部分的受力强度上限时,出现了疑惑
圆孔内壁受均布力P吗?
A、如果有,这个力是怎么来的,是否按拉伸强度来核算(如果有来源,似乎会打破1的受力平衡,1所受外力不是只有竖直方向与垂直其表面方向的么)
B、如果没有,圆柱孔上下两段各受一个同样大小的弯矩M作用吧(L的长度远大于2的长度,2的自重暂不计,M大略估算为1/4GL)是否按管的弯曲强度来算
******************
从感觉老觉得应该是A情况,但又觉得与之前学的矛盾,不知道哪个细节分析疏忽了,期盼前辈们指点迷津,先行谢过!

网友A:
看不懂,看来我理解能力太低了

楼主: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结构,相当于一个门,有些细节没有说,只提取了自己认为有关的东西。但就算这样常见的结构,自己在分析它的受力与核算它的零件的强度时却发现有困难。请前辈们指点问题所在,要细看哪些书哪些部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看来我理解能力太低了

- -看不懂可能是因为我水平低,描述不专业

楼主:
哪位大侠能指点下吗

网友:
楼主,把你的右手握紧成拳状,然后把左手的食指伸直,往你右手拳头中心,插进去,记住左手食指伸直,然后右手拳头顺时针方向转。这个时候,右手大拇指抵在食指根部,这叫支点,右手小拇指抵在食指头部,这叫受压点,这两点的间距叫短杆(不一定等于力臂),支点收到的力为受压点的两倍。
别想太复杂,先按简单的想,你图画的这种铰链,支点在哪,不一定的,拿实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