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静变形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5-07-23):
最大静变形是什么概念

网友:
楼主搞懂什么是静刚度,什么是动刚度就行了

网友A:
最大静载下的变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静载下的变形量

那和挠度有差么,假如都是载相同大小的力作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和挠度有差么,假如都是载相同大小的力作用下

挠度(Deflection)是一种用来衡量结构单元(Structural element)受外力下的"相对位置变化量",或者口语简单表达成"变形量"。它可以用角度量或者位移量的方式来表示。
以上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