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木箱放在链条链板输送线上面水平输送,请教

楼主(2015-07-23):
@2266998 大侠您好,您经常教我们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所以我向您请教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一个木箱1T重,长1M,宽2M,要放在链条链板输送线上面水平输送,我的链板的连轮轴要用直径多少的?

下面是我的计算公式,您看一下行不行。有个高手来指点一下还是能走很多弯路的。

一吨重的木箱放在链板上,摩擦力主要是链板与链板支撑板的摩擦力,钢对钢的摩擦力是0.005,也就是50N的摩擦力,当然啦,现实是不可能的。我假设差不多3个人可以推得动(仅仅是估计而已),一个人是100斤的力,3个人就是150N的推力,链轮公称直径是200,那么链轮的扭矩就是1.5KN·M,假设用50的轴径,那么轴扭曲强度=1500/(0.2*0.05*0.05*0.05)=60MPa,刚刚好,如果是30的轴的话,那么扭曲强度就是277MPa,不行。我这样算合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啦,呆爷,学生哪里算错了,别这样啊,这是个交流论坛,我们用说的好不好

网友(点评):
嫩呆。觉得不可思议啊

网友B:
钢对钢的摩擦力是0.005,也就是50N的摩擦力,!!!这里有问题,童鞋!

网友(点评):
哪里有问题啊,说出来好不好,1T=10000牛,10000*0.005=50N不对吗?

网友:
首先说,我教育人家,就是学习基础的东西,所谓基础,就是玩一个东西先把模型想全面了,画个图出来,这样分析问题方便,

1,放在链条输送机上的箱子,先要有一个支撑模式,就是怎么传动,链条是怎么受力的,比如链条有滚轮,滚轮支撑在导轨上,头部链轮驱动,特长的系统,尾部链轮还要驱动,这不奇怪,哈哈,你先把这个支撑模型想好了,再谈下面的东西,

2,滚轮有边支撑的,有中部滚轮的,滚轮还有许多形式,有套筒的,有链销的,你是哪一种,

3,再有,系统的薄弱环节未必是在你说的这些地方,也许链轮直径就不够,还不是轴的问题,轴够了,链子也受不了,

4,你应该如何? 就是按我说的,把这个系统图画全了,由链子支撑,链销受力,滚轮支撑,再到链轮驱动,一步一步找下去,每个受力点都先算出来,看哪里到底受力多大?

5,都算好了,针对你受力状况,针对材料,按‘许用应力’考虑安全系数,就可以了,具体案例,你看起重机运输手册,或运输机运输手册的算例,对着你自己的数据,看一下就是了,一个材料的受力,到底够不够?不是你说,或者我说,是看具体材料,热处理,等等东西,同样 一个材料,热处理不同,许用应力取值也不同,而对具体场合,要看针对性,比如链销,是40Cr的,而一些抗冲击的销子,就只能是35钢的,其计算数据就完全不同,

6,年轻人,就是要训练自己这种最基础的受力分析,再就是执行‘规范化计算’,而不是某人说‘够或者不够’,

网友(点评):
哈哈哈,模型是画出来了,不过没贴上去,系统的薄弱环节确实没有仔细观察,我改。机械手册查了很多,最后才算成这样。哈哈,我回去再仔细看看

网友(点评):
一定要为你未来5年的生活而努力,现在你这个状态不行啊,假如出去面试,问你这些问题,你怎么办?以后怎么生活,说‘以后都会好的’,我相信,但也许是200年以后事情了,而活着的家伙,考虑的是今天的生活

网友(点评):
又受教了,多谢8爷

网友(点评):
比如链销,是40Cr的,而一些抗冲击的销子,就只能是35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对钢的摩擦力是0.005,也就是50N的摩擦力,!!!这里有问题,童鞋!

钢对刚静摩擦系数不是0.005,所以导致你算出来的力偏小,以至于自己都不相信,然后就估算,乱算!!!然后就没头绪了。。

网友(点评):
摩擦系数的确太小了

网友:
我记得米思米上直线导轨的摩擦系数是按照0.1来算的,滑动摩擦不可能0.005吧。

网友:
你的摩擦系数好离谱,怎么来的?

网友:
“一个人是100斤的力,3个人就是150N的推力,”
因为“一个人是100斤的力”,所以“3个人就是150N的推力”。是这样理解吗?

滚珠的直线导轨副,摩擦系数0.005。钢对钢动摩擦及静摩擦,上面已有大侠给出。

网友(2015-11-03):
表示看不懂!!!

网友:
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