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自动挤压强化机,用840dsl控制机器人可以吗

楼主(2015-07-23):
现设计一款自动挤压强化机,由法兰克的机器手臂,带动高温压头,沿着合金曲面表面做挤压强化处理。我想问问用840dsl控制机器人及腕部挤压头动作应该没问题吧,那是如何捕捉挤压头的空间位置(确定挤压头跟加工面之间的位置的)

网友:
肯定可以

网友A:
机器人自己的控制系统不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自己的控制系统不能满足要求吗?

机器人末端还需要动作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人末端还需要动作控制

你的意思是整个系统都用840DSL控制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其实不建议,840dsl毕竟不是专门为机器人设计的系统,控制起来有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如果真正调试的时候,估计你们都得疯了。

我的意见是,机器人用自己的系统可控制,腕部以后其他的东西,用别的控制,至于用什么,取决于腕部以后的动作,精度等工作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