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UN30螺纹的螺距是多少?求助

楼主(2015-07-23):
求助图中的UN30螺纹的螺距是多少?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大约3.175,,这玩意应该是19/16寸转过来的,,UN是恒定螺距的,,,你按图纸数数,,只有4,6,8,12,16,20,28,32.。。。一寸是25.4MM,,,能和你图配上的只有是8牙的,,,25.4/8=3.175

网友B:
看意思不是4牙就是8牙的。不过按照7牙螺纹理论,应该是8牙的。即3.175的螺距。
不过这图也够二的,估计是拿鬼子的图改的,改完不知道是啥了。
看意思倒像1-3/8 - 8 UN 的削平版

网友C:
图纸要求左旋,视图却是右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意思不是4牙就是8牙的。不过按照7牙螺纹理论,应该是8牙的。即3.175的螺距。
不过这图也够二的,估计是拿 ...

我们用卡尺量着做的了一个,量着大概是2左右,做出来还是配不上。我都怀疑是不是图标的就不对~量着到不了3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要求左旋,视图却是右旋~

我觉得图上标的应该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约3.175,,这玩意应该是19/16寸转过来的,,UN是恒定螺距的,,,你按图纸数数,,只有4,6,8,12,16, ...

请教一下,应该怎么数啊?我不太清楚。谢谢!

网友A:
UN的是等螺距,就是说外径没有哦多大关系的,,螺距就是几个固定的值。。。你按图上的数一数,,31.8的距离大概是10圈,估算螺距就是3.1-3.2的样子。然后用25.4除上面的标准牙数,,看那个值和这个估值最近。基本就是这么多了,当然我这是建立在你图纸比较准确的下。有实物你量一下更好。按照你说的可能是12牙的,就是25.4/12大概2.11的螺距。你看下配合的内孔是多大 。正常标注应该写牙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的是等螺距,就是说外径没有哦多大关系的,,螺距就是几个固定的值。。。你按图上的数一数,,31.8的距离 ...

嗯好的!受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的是等螺距,就是说外径没有哦多大关系的,,螺距就是几个固定的值。。。你按图上的数一数,,31.8的距离 ...

学习受教啦!

网友:
你这标注是错的,正确的大概应该是:1 1/4-12 UNF.

网友(点评):
看退刀槽,螺距也不会大于3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