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位移和挠度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5-07-23):
在社区中看到有人发帖问变形量与挠度是不是一样,仔细一想,自己还真不是很清楚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区别。请大家说说对这几个基础概念的理解。

楼主:
我先来贴一个国外工程师的理解:
Isaac Gaetz, Structural Engineer
Isaac has 210+ answers and 13 endorsements in Civil Engineering.
In the field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these are closely related terms, and sometimes used interchangeably, though if you want to get specific there are cases where one term is more appropriate than another.

These are how I understand the terms, though I'll be curious to see if anyone disagrees.

Displacement is the distance from which one node or element (beam, column, frame, etc) moved from its original location. The movement could be from a beam deflecting, but it could also be the result of the entire object moving, un-distorted, like a box sliding on a surface with friction. Displacement can both be measured in terms of distance and in terms of rotation.

Deflection is the distance that an object bends, twists from its original position. I would generally assume that an objects deflection does not include rigid movement of the object.

Deformation is the actual distortion that occurs to a structural member. We most commonly discuss elastic and plastic deformations. Elastic deformations are those deformations that, when the loading is removed, will return to the original undeflected shape. Plastic deformations are those that will remain even after the loading is removed.

Because most structures are securely attached to their foundation, there is general no rigid body motion, and displacement and deflection are particular similar concepts. I would say the outlier is deformations. Displacements and Deflections are generally measures of distance (or ratios of that distance compared to a meaningful value, such as the member length) while deformation is what happened to the member to cause the displacements/deflections.
供大家讨论。

网友(点评):
不知大侠可否分享几个经常访问的外文网站?

网友(点评):
我也就看看Quora和维基百科

网友:
我的理解:
变形:物体发生形状改变(外力或受热等),所发生几何尺寸在某个方向或度量上的改变
位移:物体或物体上的某一点,在某个坐标系统下发生坐标变化,连接首尾位置的向量的长度值
绕度:梁变形(受热等),形心相对于原位置的法向变动量

网友:
挠度的概念很清晰,是杆件变形专用。

而变形与位移的概念也很清楚

网友(点评):
从结果看,挠度倒像是变形和位移的积分。挺有意思的

网友(点评):
那挠度和变形量之间的区别又如何理解呢?只是适用的对象不同么?

网友(点评):
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哲学关系

网友(点评):
用英文可能描述更准确一些,挠度(deflection),变形量(deformation),位移量(displacement),这样挠度和变形量之间的区别就很明显了。

网友:
大侠,书上都有的,翻翻书挺好的
书上的总结是前人经过总结和思考的,咱们再谈,谈着谈着就容易跑偏了

楼上大侠严谨的态度,值得学习

网友(点评):
大侠不妨先谈谈自己的理解

楼主:
又查了资料,谈一下自己的理解。
第一、变形量这个可以指材料本身的变形,也可以指构件的变形;
第二、挠度只用于描述杆与梁类构件带载时的质点位移量。
举个例子,如果有一根悬臂梁,我们在伸出的一端施加一个载荷,其挠度可能是1cm,而该悬臂梁的材料状态为,上表面为拉伸状态,下表面为压缩状态,其材料的变形量可能才是0.01mm。
至于位移与挠度,是不是挠度只是在某个方向的位移呢?
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查了资料,谈一下自己的理解。
第一、变形量这个可以指材料本身的变形,也可以指构件的变形;
第二、挠 ...

1.零件或者构件形状发生变化就是变形(我们一般说的变形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值和单位去描述);
2.零件或者构件上的一个质点在三维空间的dx,dy,dz就是位移(构件上无数的质点的位移组成了构件的变形)
3.挠度是针对工程中常用的轴、梁的变形的,主要是指中性面或者中心轴线在二维空间一个方向的位移(另一个方向变形极小,忽略不计)可以通过挠度方程,表达出轴或者梁变形曲线

一般轴和梁的变形、强度和稳定性问题,就是咱们平时说的材料力学
薄壁、板材的变形强度和稳定性,就是板壳理论
复杂构件的变形、强度和稳定性等问题,我目前只能用有限元软件去计算了,其中力学问题就非常多了

以上就是我的理解了,谈的很无力,总觉得书上谈的更细,更全面。。。

网友(点评):
按照大侠的理解,单个方向变形量=单个方向位移=挠度,可以这样理解么?

网友(点评):
轴和梁是这样的

楼主:
基础概念没人愿意讨论,如何再往深入谈起?

网友A:
大侠还是看看书吧。在这瞎想是没有用的。变形是讲的材料内部的物理变化,跟分子原子间力有关。
位移是说宏观的位置变化,是独立于材料物理化学性质的空间几何问题。
挠度是杆件变形中对其刚性的一种描述,既体现宏观局部位移,又体现材料内部物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还是看看书吧。在这瞎想是没有用的。变形是讲的材料内部的物理变化,跟分子原子间力有关。
位移是说宏 ...

书一直在看,只是返回来再把基本概念理解的更深入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