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浮动接头

楼主(2015-07-23):
如图的简易模型,气缸带2个导杆了,还要使用浮动接头么?

网友A:
还是需要的。因为2种情况会对气缸产生伤害。

1、导杆和气缸杆因为加工问题,不一定平行。标准的带导杆气缸,因其加工精度高,磨损小,所以直接连接,而不用浮动接头。

2、下压板受力不均匀时,气缸杆和导杆一样承受径向的力。

这2种情况都会因为气缸杆会和气缸腔产生磨损,产生漏气等现象,导致气缸寿命缩短。这2种情况再严重,甚至气缸无法正常伸缩。

网友:
浮动接头的目的是为了抵消因安装不平行所产生的侧向力

网友:
肯定要的,加工精度毕竟达不到、。

网友:
浮动接头使用跟两根导杆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需要的。因为2种情况会对气缸产生伤害。

1、导杆和气缸杆因为加工问题,不一定平行。标准的带导杆气 ...

受教了!!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接头

网友:
必须要有啊,还有油压缓冲器

网友:
气缸带导向杆 可以直接换成3轴气缸 就不需要浮动接头了

网友:
导杆主要是为了防转

网友(2015-09-16):
看来明天要改动一下设计了。

网友(2015-12-17):
我也有此疑问,现在明白了。

网友:
浮动接头可以在安装时省很多事。

网友:
只要你能保证活塞杆和两根导杆的平行度就可以不用。

网友:
自己做一个工字形的接头也可以呀

网友(2016-04-23):
楼主,能不能把你修改后的浮动结构给我看看?我不太懂

网友:
楼主,能把你加的浮动接头 结构截图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
还是需要浮动接头的,两根导杆只起导向作用,承受一定方向的扭矩。
为了不让气缸卡住,气缸与执行件之间仍然需要浮动接头

网友:
接头和导杆不矛盾

网友:
都没用过呢

网友(2017-09-20):
这种情况是要的

网友:
买专业厂家做的吧

网友B:
这种情况还是直接用带导杆气缸比较好。其实加工两根导杆,加上买的导套,比起普通气缸和导杆气缸的差价也差不了多少,但是设计和安装调试的工作量会降低很多,而且气缸自带的导杆也肯定比自己搭建的导杆稳定可靠,使用寿命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还是直接用带导杆气缸比较好。其实加工两根导杆,加上买的导套,比起普通气缸和导杆气缸的差价也差 ...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