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卡片的自动装配

楼主(2015-07-23):
各位好:
      最近公司需要做一台自动装配“304不锈钢卡片”的设备,需要把这个卡片自动安装到直径3mm的钢轴的卡槽里面去,难点是
这个304卡片的上料如何用震动盘还是用那种结构好,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同行提供视频或者图片,谢谢!卡片如下图!

网友:
把样品丢给搞振动盘的,分分钟给你弄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意思  平时脑子里空闲时 最喜欢想这些问题 ,可惜最近忙  。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  学习

楼主:
各位大师:请有见过或者有这方面经验的同行多提宝贵建议,或者有这方面图片/视频的,请上传,不胜感激!

楼主:
关键是用那种结构或者震动盘可以让“304不锈钢卡片”实现自动上料,也就是让“304不锈钢卡片”一致的朝着一个方向然后再用机构和气缸实现装配到钢轴卡槽!诚恳的希望各位大师帮忙出谋划策!不胜感激!

网友:
脑子没这么好使,坐等,帮顶

网友:
你这个是一个轴用挡圈吧,你用筛选机构选出来后,怎么自动安装在轴上?

网友:
目测需要控制精度极高的机械夹具 不过可以试着做一个类似子弹夹的装置 规整盛放 乱序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这个我们公司能做的 不知您现在找打制作商没有?

网友:
楼上讲讲工作原理吧,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公司能做的 不知您现在找打制作商没有?

楼上讲讲工作原理吧,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