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气缸接头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5-07-23):
如图  此种连接     大侠们的做法习惯用哪种 ?
(在我身边    2 是最为常见的)

网友A:
浮动接头比较站空间,而且容易坏。所以不喜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动接头比较站空间,而且容易坏。所以不喜欢用

有道理  学习了 !~

网友(点评):
这个叫有道理? 别人做浮动接头岂不是倒闭了。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两个功能是一样的!个人来说比较喜欢用浮动接头,方便省事

网友B:
我们以前做超声波焊接机里,是自己做的浮动接头。说白了,就是一球铰。

网友(点评):
元帅同志还做过超声啊,是金属还是塑料?佩服

网友(点评):
我主要是做超声波清先,另一个部门是做塑料焊接。

网友:
习惯用浮动接头,方便

网友:
用法兰或者双耳环连接,看工况

网友:
看工况,浮动接头方便,不过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直接连接,间隙放得超大

网友:
看一下在什么工况下,我一般直接连接和铰铰链

网友:
一直用浮动接头,挺好用。有标准件还是用标准件,比想的结构整体要好,要相信别人做出来并且已经成熟的东西。

网友:
我喜欢用关节轴承

网友:
由工况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做超声波焊接机里,是自己做的浮动接头。说白了,就是一球铰。

也有些超声波塑焊机,气缸接头是刚性的,直接连接,之前拆过几台

网友(点评):
都是焊什么产品的?导向好,做刚性省事。

网友(点评):
塑料焊接的

网友:
我设计的时候 很少用浮动接头,一般都是自己设计 刚性接头  用的

网友:
很少用浮动接头,一般都是用工字刚性接头,也能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学习了 !~

道理还是有的

网友:
习惯性的做成工字型的~!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个加工件,经济又省空间

网友D:
第一次见到工字钢接头,学习了!真的是才疏学浅啊.请问下,气缸活塞杆与工字钢连接的那个孔是通孔还是螺纹孔?谢谢!

网友(点评):
工字钢接头是啥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个加工件,经济又省空间

请问连接到气缸末端的那个孔是通孔还是螺纹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连接到气缸末端的那个孔是通孔还是螺纹孔?

中间是通孔,螺纹孔

其结构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是通孔,螺纹孔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我看到你新发的图,还是有两个疑问,1.你给出来的零件图如果是一个完整的零件A,那左侧的那个连接到板子上的零件B是如何套入零件A的中间光轴上的呢?2.零件B左侧的孔是光孔,为什么不考虑用螺纹孔啊?
麻烦你再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们也是这两种结构

网友:
工字头连接,如果上面的螺母并不紧,或者经过一段时间振动松了,产生的了间隙;在加上下面的负载相对于气缸拉杆不对称受力;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浮动连接在怎么说,相对于下面的气缸拉杆受力负载是对称的,会好一些。

当然,也要看具体的工况和使用,如果要求不是很高以上因素可以忽略掉吧。

网友:
浮动好些,但有时候不需要那么好。

网友:
工字头好

网友:
如果不是受到空间限制,建议还是使用浮动接头。

网友:
浮动接头用的读一点  载重不大  空间自己把握的自动化行业

网友:
这种要看具体工况了,你旁边已经设计了导柱,如果被压之物也是平整的,直接用活塞杆段螺纹连接就行了

网友:
气缸连接一个内螺纹的圆柱,圆柱另一测是圆弧面,再做一个台阶套这个圆柱套在里面 安装在板子上 然后与气缸杆连接!!

网友:
还是习惯用刚性接头

网友(2015-08-23):
第二种见的比较多,浮动接头的我还没见过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看情况而定吧

网友:
看工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到工字钢接头,学习了!真的是才疏学浅啊.请问下,气缸活塞杆与工字钢连接的那个孔是通孔还是螺纹孔 ...

螺纹孔,和通孔,看气缸

网友:
刚性的是不是原理上不对?

网友: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 都有标准的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