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不锈钢能喷橡胶吗

楼主(2015-07-23):
各位大神:

现产品有一把手,是不锈钢304弯曲成的;现想喷塑
由于是外观件,也想让人推拉把手时握着舒服;
如题,请问这个不锈钢能喷橡胶吗??

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小弟,先感谢了(把手喷塑完后,让人感觉有品质感,最好握着舒服)

网友:
那就不用用不锈钢了,

网友:
可以的把!!!

网友:
先磷化,增加附着力,再喷塑,直接喷的话很容易脱落,个人意见

网友:
应该可以挂胶的。

网友:
不锈钢的把手去喷塑,是可以的,

但是不锈钢为什么要喷塑呢,做个喷砂处理后电解抛光一下,非常漂亮,手持感也很好
当然可以设计成喷塑装置条,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
不锈钢喷塑可以,但喷橡胶就不懂了。如果是喷塑就应该是静电喷涂了,如果是按正常生产,肯定是除油、磷化等工艺,目的是增加附着力,如果量不大的、要求不太高的话,可以试试拉丝,把表面拉一下丝,也增加附着力的,再去喷涂。

网友(2015-08-22):
外面用橡胶硫化上去就可以

网友:
可不可以直接注塑机打嵌件啊

网友:
是啊 ,感觉没必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