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小齿轮片开模

楼主(2015-07-23):
像这种小齿轮,而且要求齿和孔毛刺方向不一致的冲压齿轮模具怎么开好?

网友:
先向下冲掉八角孔,再以八角孔定位,向上冲落外围。这时齿轮落下来,可能需要打料装置把齿轮打到旁边篓子里。细节还不清楚,粗糙的想法。

网友:
落料冲孔再成型

网友:
复合模+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