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伞齿轮齿顶高系数的问题

楼主(2015-07-23):
请教诸位,

小弟目前在研究螺旋伞齿轮,格里森制的螺伞中,规定大端端面模数为标准模数吧,然后对于齿顶高是齿顶高系数ha乘以大端模数met就是齿顶高了,目前国内是不是对于小齿轮齿数大于12的,一般齿顶高系数ha取0.85,顶隙系数c取0.188;那么在ISO23509里面,分别引入的是齿顶高系数Khap,齿根高系数Khaf,齿顶高变位系数Xhm和齿厚变位系数Xsmn,都是乘以的中点法向模数Mmn得到相关参数,为啥是乘以中点法向模数Mmn呢?

楼主:
C:\Users\Z003FS4W\Deskto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不能复制粘贴,必须上传,否则别人是看不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能复制粘贴,必须上传,否则别人是看不见的。

谢谢鹰大,我在公司提的问题,不能上传,回头补上。

网友C:
怎样才能学好齿轮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才能学好齿轮那?

找几本经典的书自学,多看一些规范的图纸,动手核算,用“”理解,逐渐积累提高。

网友:
在格里森制的螺伞中,没有 规定大端端面模数为标准模数。

网友(2018-01-31):
谢谢大家了,我会用心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