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串行传送系统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5-07-23):
请问SMC串行传送系统具体是什么东西,我可以理解为利用串口链接,在PLC控制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方向控制阀,比原有先导式控制更快、方便吗?

网友A:
你把产品图片传上来,看看你说是什么东西。或者打电话SMC的技术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产品图片传上来,看看你说是什么东西。或者打电话SMC的技术人员、

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这种就是电磁阀的线集成在汇流板上。你仔细看说明书的串口,其实它的点是单独控制的。也就是说跟PLC不能直接通信的。其它用法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