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abs的互溶性,请教

楼主(2015-07-23):
求助大侠:我们现在在做一个灯件,透明罩采用透明pc,包塑件采用:ABS,现在包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一边融的可以另一边融的很差。

楼主:
刚才忘记附图了,不好意思。中间部分是PC透明件,黄色是ABS,黑色是软塑

楼主:
请各位大侠分析分析,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不过我们部门倒是做了个东西,也用到透明PC和ABS,是直接把透明PC扣在ABS上面的

楼主:
是ABS(黄色)包透明PC塑料件的啊

楼主:
那对于我们的结构是不行的,我们是要很牢固不可以拆卸的,当时我们考虑过超声波焊接的,但不可以的,因为那样报废率是非常高的。

楼主:
产品结构和模具结构没问题。下图是我们打样出来的样品(没有包软塑)现在打出的样件黑色ABS有碎裂

楼主:
还请各位大侠分析分析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