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大负荷静载与材料的疲劳裂纹生成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5-07-23):
(无正文)

网友:
你理解有一个错误,所谓‘疲劳’都是用在动载的,

而静载,计算的是强度,或者变形,或者蠕变,而不是计算疲劳,

纯静载,理论上是没有疲劳效应的,当然,也没有所谓的‘纯静载’,

网友(点评):
想起问这个问题是,冷轧机停机时,压下丝杆不抬,料还压着的情况下对支撑辊辊颈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没有循环应力,就没有材料疲劳。

网友(点评):
材料蠕变与疲劳裂纹有什么本质区别?

楼主:
这是冷轧支撑辊辊颈断面,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冷轧支撑辊辊颈断面,大家分析一下

大侠这个使用多久了?

网友(点评):
这个时间较长2--3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冷轧支撑辊辊颈断面,大家分析一下

去做金相分析看组织对不对,然后在看电镜,看看裂纹是从哪开始扩展的,再检测轴材料成分。同时也要关注两端轴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