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185长轴,车出来的尺寸第一个和第二个相差50个丝

楼主(2015-07-23):
今天遇到车185长轴,车出来的尺寸第一个和第二个相差50个丝什么情况,到后面的尺寸没有一个按图纸标的。可以说全部不合格求大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你是说,,,一根轴的各部位相差大,还是说程序一样,第一根轴和做的第二根轴尺寸不一样。
如果是同轴的几个尺寸变来变去,应该是进给传动有间隙了,需要修理或者调整,,,如果是两个轴,,车出来,轴上各尺寸相差值恒定,是整体大了或小了,就可能是刀坏了,加刀具补偿了,小车有间隙了,或者着说电子部件故障了。机器发疯了。最后你确定程序没问题?以前也遇到乱尺寸的,,基本上重新回零就能搞定。

楼主:
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车尺不一样,今天下午遇到两个相差一个MM的,真心不知怎么办,那尺寸都是随意走的,它想走多大走多大,一点又按程序走

网友:
你不说床子是普车数车仪表车,
也不说床子是新机旧机翻新机。
更不提材质是铁铜铝钛铸锻坯,
刀具材料工件直径和切削用量?

网友:
这就是机械故障引起的,X轴丝杆的间隙大了,或丝杆轴承坏了.

网友A:
零件怎么装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怎么装夹的?

顶针针着车的

网友:
你的数控要是气动控制尾座就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