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水泥地面上布置平台方案

楼主(2015-07-23):
有下图的一个设备平台,占地面积9m×9m,总重量50吨,共有8个柱桩,想要直接摆放在水泥地面上使用。
但是考虑到水泥地不平整,平台搭建好之后,8个柱状可能不会全部着地,造成平台不稳。请问有什么方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指教一下,谢谢!
追加:目前由于场地的原因,不能打地基,我们想尽量设计出不用打地基的方案。有经验的大侠请指教一下
           我们的想法可不可能实现。

网友A:
直接房地面上,可靠吗?地基基础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房地面上,可靠吗?地基基础也没有?

条件所限,租别人的场地,不能打地基。

网友B:
水泥地面上打孔,用化学锚栓下条形钢板,再在钢板上架平台

网友(点评):
化学锚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泥地面上打孔,用化学锚栓下条形钢板,再在钢板上架平台

条形钢板是不是要比较长,可以连接起一边的柱桩?还有钢板是不是需要比较厚,刚度比较大,可以遮盖住地面不平整度?

网友(点评):
我们上次下的是条形钢板 20厚的 把所有立柱都连接上

网友:
我只知道大型设备安装时都要求调标高和水平,用的方法就是在设备每个脚下面垫两块对称的斜面垫铁,然后看水平仪。哪边低了,就把那边垫铁敲点进去。直到水平调到允许范围之内,之后用电焊把垫铁焊牢。

网友:
场地是租的,又不能打地基,平台总重50t,平台上还要50t加吗?可采用大面积加厚钢板或者是垫木或者是水泥垫块。

网友(点评):
平台20吨,设备30吨,总重50吨。

网友(点评):
不含振动?

网友(点评):
振动很轻微,主要是考虑重量就可以。

网友(点评):
振动很轻微,可以考虑用橡胶加厚垫木和有空隙的水泥垫块。

网友:
参考范例

步骤:
1、底板用膨胀螺栓、化学锚栓固定在地面
2、各支柱用调整螺栓调平
3、侧面用连接块焊接固定,拆卸时将焊缝磨掉即可

网友:
 找几块板,围个四方,高1-2CM,搅点自流平水泥,倒进去,凝固后把架子放上去。

撤退的时候把这层水泥铲掉恢复原状。

网友:
50T的自重是不需靠虑固定问题,关键是调整水平问题,在八个脚上,每个脚上钻攻M30以上螺纹孔,利用螺栓螺柱来调节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泥地面上打孔,用化学锚栓下条形钢板,再在钢板上架平台

百度上有明确的解释,你可以看看。@hc2003

网友(2025-02-25):
不考虑地面承受能力?会不会有层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