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测量工件尺寸时,考虑“安全裕度”了吗?

楼主(2015-07-24):
    安全裕度背景介绍:由于计量器具和计量系统都存在测量误差,若按零件的最大、最小极限尺寸验收,当零件的实际尺寸处于最大、最小极限尺寸附近时,有可能将本来处于零件公差带内的合格陪你判为废品,造成“误废”,也有可能将本来处于零件公差带以外的废品误判为合格品,造成“误收”。按照“只允许有误废而不允许有误收”的验收原则,车间在用通用量具测量工件时,验收极限要从规定的极限尺寸分别向工件公差内移动一个安全裕度来控制(工艺能力指数Cp1、非配合和一般公差的尺寸可以没有安全裕度,即安全裕度等于零)。例如,直径为34.888~34.950的轴颈,取安全裕度为6.2μm,即按34.8942~34.9438进行控制,再选择测量不确定度≤5.6μm的计量器具进行测量,则理论上只会存在误废而不会存在误收,这样做对保证零件的质量是有利的。
    可是,数年来,我及我周围的人在使用通用量具(如卡尺、千分尺)测量工件尺寸时,就从来没考虑过安全裕度,你们考虑了吗?

网友:
我们涉及的都不是什么精密的,比较粗放的,实际误差比较大,这个裕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没考虑过

网友:
是啊 这个太高端了,我没用过!

网友A:
问下,现在一般厂里有哪些量具可以读取到小数第四位?

而当小数第三位有争议时,俺们还得先说明使用的环境温度湿度与量具的资讯,在这样的现实问题木有提出来讨论前,便去讨论“安全裕度”的意义在哪里?

又说当量具是不可信任时,为啥要用?有无定期检测与校验?
且工艺能力指数Cp≥1 ,其实际尺寸要落在公差范围内的哪个区间?

。。。

网友(点评):
英制的工具高精度的一般到4位。公制的还真没见过,3位就很高了。

网友(点评):
俺在国内习惯思维是公制,英制则需注明。 ^_^

网友:
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做钣金的,读点后两位就够了

网友:
没听说过,更没用过。

网友:
国家标准规定的验收原则是:所用验收方法应只接收位于规定的极限尺寸之内的工件。即允许误废而不允许误收。为了保证这个验收原则的实现,保证零件达到互换性要求,将误收减至最小,规定了验收极限。  验收极限是指检验工件尺寸时判断合格与否的尺寸界限。
验收极限是从图样上标定的最大极限尺寸和最小极限尺寸分别向工件公差带内移动一个安全裕度A来确定。所计算出的两个极限值为验收极限,即:
                上验收极限=最大极限尺寸-A
                下验收极限=最小极限尺寸+A
由于验收极限向工件公差带内移动,为了保证验收时合格,在生产时工件不能按设计的极限尺寸加工,应按由验收极限所确定的范围生产,这个范围称为“生产公差”。  安全裕度A由工件公差T确定,对于配合尺寸一般A 的数值取工件公差的1/10。对于非配合尺寸或工艺能力很高时,A值可取为零。同时A值的大小是人为给定的,A值越大对计量器具要求越低;A值越小,生产公差越大,但对计量器具的要求越高。因此应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二、计量器具的选择  计量器具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计量器具的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在综合考虑这些指标时,具体有如下两点:  1、选择计量器具应与被测尺寸的外形、位置、尺寸的大小及被测参数特征相适应,使所选计量器具的测量范围能满足工件的要求。  2、选择计量器具应考虑工件的尺寸公差,使所选计量器具的不确定度既要保证测量精度要求,又要符合经济性要求。  为了保证测量的可靠性和量值的统一,国家标准规定:按照计量器具的测量不确定度允许值u1选择计量器具。计量器具的不确定度u/应小于等于允许的不确定度u1。  u1值在各个版本的教材上都有,其大小分为Ⅰ、Ⅱ、Ⅲ档。对于IT6~IT11,u1 为Ⅰ、Ⅱ、Ⅲ档,对于IT12~IT18, u1 为Ⅰ、Ⅱ档.一般情况下,优先选用Ⅰ档,其次为Ⅱ档、Ⅲ档。Ⅰ档u1值为0.9A。
  例 1 被测工件为φ35f8mm的轴,试确定验收极限并选择合适的计量器具。
解:(1)确定工件的极限偏差      es=-0.025     ei=-0.064。
      (2)确定安全裕度A和计量器具不确定度允许值u1  工件公差是0.039mm,查表或计算得  A=0.0039,u1=0.0035。
     (3)选择计量器具  根据基本尺寸φ35mm,从表中可查得,分度值为0.005mm的比较仪的不确定度u1为0.0033mm,小于允许值0.0035的使用要求。
     (4)确定验收极限 取A=0.004mm。  上验收极限=34.975-0.004=34.971
     下验收极限=34.936+0.004=34.940

网友(点评):
我也是看书看到的,但是在实际中没用过,所以才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现在一般厂里有哪些量具可以读取到小数第四位?

而当小数第三位有争议时,俺们还得先说明使用的环 ...

不确定度是量具的固有属性,和不可信任不是一回事,

网友(点评):
尽信书不如无书,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

楼主:
看来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为什么这样呢?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2018-07-2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