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公斤高压水密封垫片是什么材质,有图

楼主(2015-07-24):
大家好,我有一套高压清洗系统,是用500公斤高压水清洗金属件并去毛刺,高压管路中有一块用到了一个密封垫片,图中有,请问一般这种密封垫用什么材质的,我感觉应该是金属垫片,不知道铜的可以吗?大家谁了解的话,请教一下,谢谢。

还有管路中高压管与304不锈钢转接头是用R螺纹和Rc螺纹连接,请问这种螺纹能耐500公斤的压力吗?螺纹之间需要填一些螺纹密封胶吗?

网友A:
(1)液压用的密封垫一般是橡胶的,金属的密封性能没有橡胶的好。
(2)看图纸你的螺栓都与密封垫有干涉了。固定螺栓的位置设计成法兰盘的形式,500公斤力相当于50MP的压力应该没有多大问题(我只做过22MP的液压管路,这个你只能参考)
(3)密封垫一般都有各个厂家都有标准件的,做个镶嵌式的就可以。就像轴用卡簧那个样子的,你图纸那么放,密封性能不好。

网友:
就是紫铜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液压用的密封垫一般是橡胶的,金属的密封性能没有橡胶的好。
(2)看图纸你的螺栓都与密封垫有干涉了 ...

谢谢,这个是视图的问题,螺栓和密封垫不干涉的,以前没接触过这么大压力,所以也不清楚

网友B:
密封处不用垫片,直接设计成R角加两边锥度,其中一边的锥度要小3°这样,然后两个M6的螺丝扭紧的同时就密封了,高压油管的连接处也是采用这种方式的!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处不用垫片,直接设计成R角加两边锥度,其中一边的锥度要小3°这样,然后两个M6的螺丝扭紧的同时就密封 ...

谢谢,这个锥度密封效果怎么样?不知道您做过这种结构最大耐压多少?

网友:
在你说的500KG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而且在两个螺丝的拉力下,这样的锥度与锥度的配合密封就差不多等同于一体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在两个螺丝的拉力下,这样的锥度与锥度的配合密封就差不多等同于一体式!

恩,其实是4个M6的螺钉

网友B:
如图所示,一边的锥度要大些,一边的锥度要小些!在螺丝的拉力而且是导向锥度的情况下,密封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一边的锥度要大些,一边的锥度要小些!在螺丝的拉力而且是导向锥度的情况下,密封效果很好!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