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 淬火 变形问题

楼主(2015-07-24):
图上的件材料38CrMoAl或者40Cr,整体真空淬火后,
1.会有多大变形
2.21.4mm开口处淬火有问题吗,如果这个开口深度再增加6mm,
   此处是不是容易淬裂啊
3.整体真空淬火深度大概多少

网友A:
零件表面硬度有什么要去?
给你个参考,书上有个零件尺寸和形状与你相识,材料是CrWMn,淬火后孔距缩短0.04,槽口尺寸胀大0.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表面硬度有什么要去?
给你个参考,书上有个零件尺寸和形状与你相识,材料是CrWMn,淬火后孔距缩短0.04 ...

谢谢回复。
零件表面硬度要在hrc50左右
主要是担心淬火后这个板件变形,孔距和开口大小不是主要的,
以前做过,QPQ处理后0.8光洁度的这个平面变形了

网友B:
如果是成品尺寸去做热处理,建议进行试样来确认变形量,然后再定尺寸公差。而且材料的批次不一样可能变形量都会不同,因为不是同一炉的材料成分还是会有细微差别的。我们做热处理的时候,不同批次的材料都会进行一次热处理变异测试。这是我的经验,不知道大侠们是怎样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成品尺寸去做热处理,建议进行试样来确认变形量,然后再定尺寸公差。而且材料的批次不一样可能变形量 ...

我们今天拿着两个件去热处理厂家做对比试验了,等做完看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零件表面硬度要在hrc50左右
主要是担心淬火后这个板件变形,孔距和开口大小不是主要的,

分级或等温淬火可能较真空淬火好些,毕竟40Cr的淬透性还好,组织应力造成变形为主。

网友:
变形问题在热处理不太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