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滑牙,及内六角螺丝头滑坏,请教

楼主(2015-07-24):
①零件材质:6061铝材(位置及尺寸,红色标注)

②工况:10mm孔位处装有一跟杆,更换产品的时候,松开M5牙,可以做上下调节

③问题:总共九台设备,现有三台这个位置,不锈钢内六角螺丝头滑掉了(是杯头螺丝头坏了),还有一个是螺丝滑牙

设计不在,现场的我们需要解决问题,请问大神们有什么好办法

改善:①将25尺寸加工变小到18左右,或者将M5牙孔改为更大的M8  (加工麻烦,现场无尘车间,需要拆设备,会停机)
           ②大神有什么好一点的螺丝介绍,现在使用的是不锈钢M5  (手拧螺丝不是很好,有部分干涉)
           ③还有........
                              期待神回复中......

网友:
建议直接用M5或者M4丝杆,然后两边用螺帽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