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没压力

楼主(2015-07-24):
榆次 PFE-31022 有油出来,压力却建立不起来,换了个泵就好了,求教高手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A:
内泄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泄严重?

应该是这种情况,可是没发现泵壳有沙眼什么的。

网友B:
这个肯定是配流盘磨损了 内泄漏

网友C:
里面还有一个调压弹簧,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还有一个调压弹簧,拆开看看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配流盘磨损了 内泄漏

基本上确认是内泄漏了,但是内部可能不太懂,谢谢你给的思路,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还有一个调压弹簧,拆开看看

大侠,PFE是定量泵吧,没有调压弹簧。是榆次引进Atos的柱销式叶片泵。

网友:
泵内泄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