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刀搞坏的设备

楼主(2015-07-24):
    大家都见过,被设备搞坏的刀!
                         被夹具搞坏的刀!
                         被参数搞坏的刀!
                         被工艺搞坏的刀!
                         没冷却搞坏的刀!
                         被失误搞坏的刀!
                         装错了搞坏的刀!
                         被XXX搞坏的刀……
      大家见过被长期的正常的使用的刀搞坏的设备否?
     锥孔铰刀1::10的锥度,小端31,长度50mm,40Cr材料。
    08年左右,设备还没进厂,我就告诉厂家,你不要准备备用刀具了,我可以做到更优化的设计;单价比设备厂带来的便宜了70%,寿命也长了几倍,加工阻力也小15%,单件成本0.3元内。
      但去年我发现设备的问题大了去了,BT50设备,齿轮传动,刚性很好,但为什么会损坏呢?原因很简单,扭矩还是大了!
    设计的刀已经是最小阻力化,排屑足够空间,足够流畅,冷却良好……
      工艺我不认为是有什么问题,很常用的工艺,加强型的设备,看起来都没有问题。
    被刀具搞坏的设备!
   问题在哪呢?

网友:
为什么认为是刀具搞坏的?

网友:
楼主的文风犀利

网友:
吃刀量太大 ??    长此以往累计的 ?

网友:
不知道。。。  楼主 锥孔加工分2个步骤吧,第一普通钻头钻孔,第二上锥铰刀。
对吗?

网友:
楼主怎么跑了

网友:
按楼主的说法,这种情况不要太多,,,刀具刚性好,切削阻力大,电机带不动,,次数多了电机总有被烧的时候。机械结构也会有损伤。累计的伤害越来越大。数控车老拉毛刀就会精度差,就是丝杠过载轻点磨损,严重的变形。

网友A:
     在常规合理的使用范围内的话,刀具的寿命比机床长是不太合理。如果使用范围不太合理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发生。以前我开最普通的炮塔式铣床,用35大可转位刀片铣刀飞料,为了提高效率,切入量放到10MM.转速开到2800。后来机床不出一年就不行了。刀杆还是好好的,丝毫无损。所以说合理的使用设备很重要。

网友:
每次都是跑相同程序,导轨磨损相同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常规合理的使用范围内的话,刀具的寿命比机床长是不太合理。如果使用范围不太合理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发 ...

网友:
加工锥度孔一般先钻,然后粗铰,然后进行精铰,如果锥度铰刀进给太大或者余量过大就会造成机床的负载很大!

网友:
楼主哪里去了?

网友:
认为是刀具搞坏,应该是人的原因

网友:
不太理解,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2015-08-25):
我觉得楼主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刀具的装夹、刀具的刃磨、不同工人的操作等,要找出根本原因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

楼主:
并不是说多少年了刀具还是好的,虽然是每天更换一把刀,但设备总不能随意换吧,
    大锥孔,主轴是加强的,看起来负载不是问题, 但床身不是,
  是长期的高负载,设备受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