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完全相电脑软件编程,找一个错给你们看看

楼主(2015-07-24):
先发图,大家先看看,晚些时回复
玩了一下午,反反复复无数次,
第一个图,没有选择零件正常的轮廓编写,得出正确的程序
第二个图,   按照正常编程,得出错误的程序

另外图形绝对正确,镜像画成

楼主:
大家要说过切,也行,但是你一边不过切,一边过切算哪门子事

网友A:
楼主,后隙角设多少度?

网友(点评):
高手,忘记后隙角这里了。谢谢

网友:
原谅我是一个数控车的菜鸟,但是第二张的程序明显是对的,如果你按刀具的最高点对刀不加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加工是没有问题的,第一张我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第一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后隙角设多少度?

   谢谢提醒,
这个零件做了一些时候了,客户有反应过来有一边有不同,但是没有多大问题,自己一直以为机床间隙,就没去程序
    别外真的一直没注意这个后隙角,你一说我就知知道了
     再次谢谢

楼主:
,有些问题还是晒晒好

网友(点评):
不管怎么说,你是提高了,可喜可贺。

网友:
标题改改吧

网友(点评):
你的意见非常严谨。

网友(点评):
哈哈,没有去改标题了。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问题所在。就是如11楼所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问题还是晒晒好

请问,是这个角度吗?

网友:
学习下,虽然不是数控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这个角度吗?

如下图

网友(点评):
是副后角?

网友(点评):
不是副后角,是副偏角减去进给方向的角度

网友:
说你很拽,但是很无知 ,你的还是有错误的,还是把帮助文件系统的看看。MC软件 呵呵 你设置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C:
刀具应用问题,不是程序问题。就像你用95度主偏角的C型刀片车螺纹,能车出来才怪。

网友(点评):
做了20年了,还没有见过用95度主偏角的C型刀片车螺纹,这个难道说不是常识问题

网友(点评):
可能说的夸张了点,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很多时候,不管做多少年,该事先确认的事情一样要仔细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具应用问题,不是程序问题。就像你用95度主偏角的C型刀片车螺纹,能车出来才怪。

你说的是常识问题,
     我的错误上面说得很清楚了,已改正

网友(点评):
常识都能忽视,你这玩自黑呢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学习下,虽然还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