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给金矿做了一个井下服务车,遭到矿上师傅的鄙视了

楼主(2015-07-24):
做了一个井下服务车,交车的时候人家说车上的氧气瓶与乙炔瓶的摆放都是由国家标准的(我做的车上面有氧气瓶、乙炔瓶、台虎钳、气泵、卷绳器,这一些都是装配的时候配着来做的位置),但回来后查资料也没有找到关于氧气瓶乙炔瓶之间摆放位置的规定,哪位大师可以来帮助一下啊

网友:
氧气瓶与乙炔瓶不能挨得太近,这是地面工作操作要求,如是井下要么是氧气瓶丙烷瓶组合,两瓶间距1m,另外要换丙烷切割嘴子。

网友:
下图前,应该有操作师傅讨论确认

楼主:
但跟矿上签的技术协议上人家要的就是氧气跟乙炔啊,哎,我是总工程师我都没注意到这些问题,还指望谁注意呢?

网友:
出来方案应该让让客户看下

网友:
楼主是总工,那肯定是要被严重鄙视的
但如果真把两瓶的距离拉出一米多,是不是你的服务车要加长呢。

楼主:
还是说啊,怎么会因为两个瓶子将车加长呢,转弯半径也不允许啊

网友:
百度百科

1、(81)劳总国字10号《溶解乙炔气瓶安全检查规程》第50条乙炔瓶使用规定“同时使用氧气瓶和乙炔瓶时,应尽量避免放在一起;与明火距离一般不小于10米”;未明确描述两瓶之间的距离。
2、GB9448-1999《焊接与切割安全》:在使用时距明火点的距离是大于10米,但氧气、乙炔瓶间的距离我国规定似乎没那么明确。
3、国标GB26164.1-2010,2011-01-14发布,2011-12-01实施的《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热力和机械部分)》第14.4.9条规定:“ 使用中的氧气瓶和乙炔气瓶应垂直放置并固定起来,氧气瓶和乙炔气瓶的距离不得小于5m。”
4、《气焊(割)消防安全操作规程》中第二条写明“氧气瓶、乙炔气瓶应分开放置,间距不得少于5米。”

网友:
乙炔气瓶安全技术操作规定  5、使用时要注意固定,防止倾倒,严禁卧入使用,对已卧入的乙炔瓶,不准直接开气使用,使用前必须先立牢静止十五分钟后,再接减压器 使用,否则危险。禁止敲击,碰撞等粗暴行为。
    8、工作地点频繁移动时,应装在专用小车上,乙炔瓶和氧气瓶应避免放在一起。

溶解乙炔,气瓶里有丙酮,如果倾斜角度在30度以下的话,在阀门打开(使用过程)的时候,有可能导致丙酮流出与空气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爆炸极限 2.55%~12.8%(体积)。

网友:
哎呦我去 你们不做ISO9000认证么? 9000安全认证里面 就有提到 氧气乙炔 之间安全距离是10米好像  记不太准了  你可以查一下9000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跟矿上签的技术协议上人家要的就是氧气跟乙炔啊,哎,我是总工程师我都没注意到这些问题,还指望谁注意呢 ...

一个是助燃 一个是可燃  你说他俩能放近了么   这已经不是机械单方面的问题了  我以前公司就发生过爆炸,哎。。。不提了

楼主:
大师,若如此,我的车得做多么长啊

楼主:
好,不胜感激,矿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最后还是将两个瓶子分开了一定的距离,只不过距离小于一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