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的选用?

楼主(2015-07-24):
设计一双轴伺服变位机,设计的时候觉得设计光电回零点不仅麻烦,而且不好看,故采用松下A6系列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但电气工程师却说绝对值编码器调试比增量式编码器要麻烦很多。请问是不是这样?到底是电气工程师没用过绝对值导致调试麻烦,还是绝对值系统本身就比增量式系统麻烦?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很适合定位,其上一圈的刻上了不一样的码,定位精度高,现在一般对于位置控制的伺服系统用绝对值编码器,对于速度控制的或者说是超速保护,用增量式编码器,精度虽然差一些,但是也还可以接受的,价格也差不少,绝对值编码器一圈的位置各不相同,校准并不困难啊,不明白为什么你们EE会认为很难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很适合定位,其上一圈的刻上了不一样的码,定位精度高,现在一般对于位置控制的伺服系统用绝对 ...

松下的伺服是用电池记录多圈位置的。电气工程师说什么绝对值编码器要与PLC用串口进行通讯?通讯上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建议换电气工程师。

楼主:
引用 楼主:
松下的伺服是用电池记录多圈位置的。电气工程师说什么绝对值编码器要与PLC用串口进行通讯?通讯上比较麻烦 ...

我也想啊,可惜不是我能决定的。

网友:
通信麻烦不到哪里去。估计是电气偷懒。

网友:
有时候一个比较靠谱的电气工程师,会给结构省很大事的!

网友:
首先要说:控制精度与是绝对,还是增量没有绝对关系。其次:与PLC通讯没有绝对关系。实际上绝对值编码器调试比增量式编码器更要方便一些。对电气工程师工作来讲,改几段程序而已。

网友:
让电气工程师去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