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耕机换瓦后工作一小时左右抱死

楼主(2015-07-24):
微耕机换瓦后工作一小时左右抱死,冷却后恢复正常,机油路也正常。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装配时试过曲轴在装好连杆后转动是否顺畅吗,是不是间隙太小或者轴瓦曲面不太好,曲轴发热后膨胀抱死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知道。当年修拖拉机换轴瓦后,锁紧螺栓后还要检查,对高点进行刮削,直到轴与瓦接触良好。修汽车发动机,瓦是标准的,先测曲轴,再选合适的轴瓦,不装曲轴,把轴瓦压在座子上,测量内孔直径,如果在厂家维修手册推荐范围内才可用。不管是哪一种发动机,都要空载跑合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