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遇到车87.5长的轴,郁闷死

楼主(2015-07-24):
今天又遇到车87.5长的轴,三个台阶其中有两个台阶13大和15.7大的尺寸基本上变化不大,但是第三个台阶25大的偶而会出现小50个丝的情况,郁闷死了,求大师傅指点。

网友A:
用顶尖了么,是不是靠顶尖那面差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顶尖了么,是不是靠顶尖那面差的多。

是靠近卡盘那边差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靠近卡盘那边差的多

机床有问题了吧,检查机床精度,

网友:
直接找维修把!数控的就是让操作最简单,尽量减少人工操作对工件的影响。如果产品尺寸稳定性不好,一般都是机床出问题了。

网友B:
这个偏差有点大:1,机床故障,2,装夹问题,工件动了。3,刀具磨损或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偏差有点大:1,机床故障,2,装夹问题,工件动了。3,刀具磨损或松动

比较赞同

网友:
如果是一刀做出来的话,检查反向间隙的问题。机床扭曲以及主轴与尾座的高低差。。多半是机床问题。

87.5/13=6.7  大概7倍不到,一夹一顶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加工

网友C:
先去测量下,看三段处的圆是不是很圆,也就是圆度,如果圆,就是刀具磨损或松动,如果不圆的话就是机床精度或者装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去测量下,看三段处的圆是不是很圆,也就是圆度,如果圆,就是刀具磨损或松动,如果不圆的话就是机床精度 ...

不能赞同更多,特别具体的分析思路。

网友:
是不是车床的旋转精度有问题哦,在卡盘上打下表看看哦!

网友:
首先你要说出加工的是什么设备,材料,加工方法,这样没法判断,而且是最刚性最好的25挡尺寸。

网友(2017-03-07):
二手的床子吧,要不就是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