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材料用什么刀具耐用

楼主(2015-07-24):
35CrMo材料调质硬度40-45HRC,数控精加工用什么刀具耐用,性价比高。因为刀具是员工自己的。

网友:
这么硬的材料,加工费用你想自己来垫付,太异想天开了,你要知道,对付这种材料,只有瓦尔特,山特维克等进口品牌才能对付.

网友(点评):
钛合金才能对付吧?

网友:
这种硬度并不高,如果加工时候不粘刀可以用CBN刀具加工,完全可以加工的,如果有意向可以打电话咨询:15638121553。

网友:
楼主是要什么刀具啊,是刀片一类的还是孔加工方面的?

网友A(2015-08-25):
陶瓷便宜先试试,不耐用就cbn,cbn可以用金刚石砂轮磨

网友:
普通金属陶瓷就可以了,CBN那是浪费,也不合适。

网友:
这种材质不是很难加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陶瓷便宜先试试,不耐用就cbn,cbn可以用金刚石砂轮磨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

陶瓷太脆,做两只刀尖就缺掉了,我现在用T9115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陶瓷太脆,做两只刀尖就缺掉了,我现在用T9115

刀,并不是刀!  刀 是多方面的 综合体最终的体现!
 好,并不是单纯好就是好,要看你把什么叫做好!
   设备、夹具、余量,参数都有才好分析。

网友:
     对,详细的分析原因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原因,别操之过急。不过话说回来要懂的人去分析才会知道,要是不懂的人去分析也是瞎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陶瓷太脆,做两只刀尖就缺掉了,我现在用T9115

内容可以做多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可以做多少件

每个刀尖100只左右

网友D:
精加工还是粗加工,是粗加工就头大了,余量不好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加工还是粗加工,是粗加工就头大了,余量不好去除。

单边0.8mm余量,一刀车过去,不然没效率

网友D(2015-09-25):
引用 楼主:
单边0.8mm余量,一刀车过去,不然没效率

那还好做,CBN刀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还好做,CBN刀具没问题。

价格太高了,用不起

网友:
国产的200左右一颗

网友E:
HRC40多用CBN效果很一般,HRC越高用CBN越合适。这个硬度用做铸铁的涂层硬质合金刀片轻松切。再不行还有陶瓷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HRC40多用CBN效果很一般,HRC越高用CBN越合适。这个硬度用做铸铁的涂层硬质合金刀片轻松切。再不行还有陶瓷 ...

有没有刀片的具体型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多选几款材质的陶瓷刀片试用吧
因为陶瓷刀片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局限性,
涂层刀片也行,现在用的不就是涂层刀片吗?

网友(2017-03-16):
陶瓷刀完全够用了, QQ:5584009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刀,并不是刀!  刀 是多方面的 综合体最终的体现!
 好,并不是单纯好就是好,要看你把什么叫做好!
  ...

正解,,,这是综合考虑因素

网友(2017-09-08):
这个硬度不难加工呀,硬质合金就可以加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