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补偿问题

楼主(2015-07-25):
  各位大侠,问个问题,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哪个可以通过补偿消除误差,补偿的方法有哪些?昨天刚好遇到一个模组出问题,然后看到有个帖子一位大侠讲定位精度可以补偿,重复定位精度没办法补偿。但昨天我们工程师说定位精度是固定的没办法补偿,重复定位可以测得数据后,补偿消除。我百度了下,不是很明白,特来请教!大侠能否详细讲下,感谢 !

网友:
数控设备时间长了由于磨损,重复定位精度会走失,可以通过镭射检测校正,进行补偿。

网友(点评):
那定位精度可以补偿吗?

网友:
可以补偿的,要不然一台设备如何用几十年。

网友(点评):
您说的是2个都可以吗?

网友:
定位进度是靠螺距补偿的,,,看书调螺距补偿,,重复定位精度是要靠消除反向间隙的,,调整螺母和丝杠预紧,调整参数里的间隙补偿。

网友:
首先要先理解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的概念,定位精度属于系统误差,理论上是可以通过补偿消除的,而重复定位精度属于随机误差,无法补偿,只有提高整个系统各个环节的精度才可能提高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重复定位可以测得数据后,补偿消除。

楼主:
大家说的都不一致.....

网友(点评):
那你自己拥有的判断力呢?

网友(点评):
因为对这一块不是很熟悉,还在查证中,工程师告诉我的是定位精度不能补偿消除,重复定位精度可以测得数据之后,补偿消除。可是在我的理解中一直感觉定位精度也可以补偿消除

网友(2024-12-24):
先说结论:
定位精度可以补偿,补偿后比较好的结果是±重复精度,但不会好于重复精度
重复精度取决于系统刚性,传感器反馈,控制精度等等,如果反馈精度足够高,补偿无效,反之有效(补偿间接提高了反馈系统的精度,由于反馈系统仅仅是重复精度其中一个影响因素,补偿结果无法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