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号机油和68号机油的区别及用途

楼主(2015-07-25):
46号机油和68号机油的区别及用途、

网友:
号是表示粘稠度的,,,因为化学添加剂不同,又有很多不同的细分。。。有的是机械油,液压油,抗磨液压油,机械润滑油,导轨润滑油。要求不高的机床,46,68感觉没什么区别.我们再厂里看有那种就加那种,但是高档机床,机油要按标号加,不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
之前我们厂里加工中心的机油是46#的(加工中心厂家使用的),油泵一直显示报警,后来咨询了油泵厂家,换成了68#,就正常了,只知道黏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