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空压强的问题,求解答!!急急急

楼主(2015-07-25):
(图片)

楼主:
物理渣渣求各路大神解答!!万分感恩!

网友A:
楼主在炫字吗?
看的我脖子歪了

网友B:
G点的压强是可以求的,但你至少得再测量一个点的压强,距离P点尽量远,也别太远,在可测量速度范围内就行。这个公式得自己推导。首先,测量出两点的压强,利用伯努利公式分别求出两点的速度,忽略管路损失,当然你也可以不忽略,这样的话计算上只是多考虑一层因素而已。其次,简单认为阻尼运动的速度衰变是匀变速变化,利用v1^2-v2^2=2aS的关系,求出自然加速度a,这个加速度是材料的本征,随温度变化,和可压缩性有关,不同的流体是不同的,求出来就收好吧,你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炫字吗?
看的我脖子歪了

木有啦,抄的时候没把纸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G点的压强是可以求的,但你至少得再测量一个点的压强,距离P点尽量远,也别太远,在可测量速度范围内就行。 ...

好难,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