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设计加速器 螺栓联接

楼主(2015-07-25):
      最近在上手这个软件,设计的时候,想添加螺栓联接,我的设计是一般先把所有的框架画好,然后在添加螺栓联接,那么问题来了,在添加螺栓联接的时候,只能单个单个添加,里面有几个选择方式都试了,是我没用好,还是根本就不能一起生成多个螺栓联接、?

网友A:
有一个遵循整列吧,前提是孔要先打好再整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遵循整列吧,前提是孔要先打好再整列

没有看到这一项啊 求截图  我的想法是  螺栓创建的同时  螺纹孔,过孔 沉头孔是一起创建出来的

网友B:
回楼主:您先看看下面的资料,对设计加速器有个完整的印象,然后再说您的具体问题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您先看看下面的资料,对设计加速器有个完整的印象,然后再说您的具体问题才好:

谢谢陈工 ,您的这本书我刚买到手,在潜心研究,多个孔,同时生成,已经搞定,选择随参考点
 有一事不明: 当参考点改变的时候,设计加速器的螺栓固定位置不会随之更新变化,还需要在重新编辑下在确认后,才随之变动  有没有更新这个选项呢 或者重建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陈工 ,您的这本书我刚买到手,在潜心研究,多个孔,同时生成,已经搞定,选择随参考点
 有一事不明 ...

在Inventor中,不能自动更新的现象在逐渐增多。
所以我们得自己操心查看,并手工更新才行。好在是能够正确更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陈工 ,您的这本书我刚买到手,在潜心研究,多个孔,同时生成,已经搞定,选择随参考点
 有一事不明 ...

在浏览器里设计加速器文件上右键-零部件里面有个 "自动求解"
但开启多个自动求解会导致更新灯不灭...强迫症很不爽有没有

网友(2015-12-12):
引用 楼主:
谢谢陈工 ,您的这本书我刚买到手,在潜心研究,多个孔,同时生成,已经搞定,选择随参考点
 有一事不明 ...

所以我们得自己操心查看,并手工更新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