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机设计

楼主(2015-07-25):
所谓液压拉伸器主要用于各种规格螺栓的定值紧固和拆卸。其工作原理是利用液压油缸直接对螺栓施加外力,使被施加力的螺栓在其弹性变形区内被拉长,螺栓直径微量变形,从而使螺母易于松动。作为大型重工器械,在此产品的设计中,设计师赋予产品稳重刚硬的设计风格,整体造型以几何直线为主。

配色主要采用刚灰色和橙黄色搭配,灰色体现出重工机械的稳重特性,橙黄色则传达出警示作用,警示操作者重工机械危险系数高,谨慎使用的寓意,红色和绿色的按键设计将不同操作功能的按键区别开来,易于辨认操作。人机操作界面简洁明了,符合重工行业高危特性的操作特性,同时,按键屏幕的倾斜角度符合人机操作习惯,合理实用。

网友:
做推销的啊

网友:
王婆卖瓜

网友:
没必要把,取出螺丝 还是不算太难的……

网友:
是不是把后面那个台阶去掉,增加倒角特征,加一条腰线,控制面板一色黄,显得低档,是不是考虑分色。

网友:
这个真没懂,假设一台钢管6辊矫直未机,8个拉紧上、下机架的立柱通过立柱两端M120X4螺纹锁紧,是不是用你这设备来锁,你这设备这么大,一个设备设计时怎么会给留这么大的空间给你这设备来拆装一个螺母?过去在现场用的液压预紧力扳手,比你这更实用,以上个人观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