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零件发黑后颜色不一样。

楼主(2015-07-25):
同一批次的材料,发黑后颜色不一样,下面的那块是好的,上面的那两块是不好的,颜色略微带点暗红。
请问一下,这是材料自身成分的问题,还是发黑过程的问题呢?如果是材料成分的问题的话,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谢谢指教。

网友:
初步判断是发黑剂少,或者是工件发黑时位置不对

网友(点评):
大侠好,谢谢指教,只是以前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重新发黑后,仍然没有变成纯黑色。

网友:
不是一块料吧,以前见过这种情况,最后论证的结果是材质含硫比较多造成的。然后呢,想达到外观效果的话,发黑的工艺要求需要非常严格,才能得到需要的外观颜色。具体化学过程说不出来了,转行1年了,你参考下。

网友(点评):
大侠好,谢谢指教,我们这暂时也是判断是材料的问题的,因为此供应商非常滑头,容易参一些杂的料子。

网友:
材料的问题。
往差里追究,3楼已经说了材料含硫量高;往好的方面想,是材料中有铬之类的合金元素。
合金钢发黑处理是不会黑的。特别典型的例子是9SiCr,如果你买回的丝锥或者手用绞刀,热处理后未磨削过的地方是漂亮的红棕色,那就基本说明是用9SiCr制作的。
热发黑常用配方为硝酸钠、硝酸钾、亚硝酸钠和氢氧化钠的混合浓溶液。其沸腾温度与含水量相关。发黑过程中随水分丧失,溶液温度会升高,要注意及时加水{加水注意事项,学化学时应该学过,你还记得吗),不然温度一高,工件表面也会出现红棕色。不过,这样得到的工件表层不牢固,容易擦掉,不合格。
发黑要做好,其实也简单,一是工件表面除油污和锈斑要彻底,二就是发黑温度要控制好。没有特别的秘诀。

网友(点评):
彭老师好,谢谢指教。因为我们这只是最终的使用用户,所以对于材料的具体成分是否有假并看不出来。正常情况下,我们这整批次的发黑是不会出现问题的。除非很少的情况下会发现发黑的颜色不够纯正。

网友(点评):
自制液压器件发黑为了美观和防锈,色泽无所谓。

网友:
好几年前我有一次送料去发黑,刚发好的料子也和楼主一样情况,我问老板怎么回事,说是没有上油,材料手摸上很烫,当时上油就变黑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