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在加工紫铜时为什么会断

楼主(2015-07-25):
直径2.0的高速钢钻头,在加工紫铜时,钻孔深度13毫米,N7000转,进给50,每刀0.2,一个新钻头钻20个孔就断了.但同样一支新钻头,N4000转,进给80,每刀0.7,加工45钢,同样深度,可以加工160个孔。搞不懂。钻头是进口的

网友:
深孔了,哈哈
俺老师说深孔必须考虑排屑跟散热,紫铜软,又容易粘刀,查下切削手册吧

网友(点评):
嗯。 说的好

网友:
你是用加工中心打孔吧?钻头没磨好,查下切削手册,勤磨

网友:
孔相对有点深孔,一定要先有引导孔或导套支撑,排屑要好,断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屑拍不出来挤断所致。深孔加工,良好的冷却润滑很关键。

网友:
挤屑了,13深要勤抬钻,越深了越要多抬,两个的钻头一丁点屑挤住就完蛋了

楼主:
0.2一刀,每次都抬刀到Z向正2MM的位置,在加工中心上做的,水冲的很大,之前中心钻已点孔

网友:
2mm的钻头磨的时候已经不可能修魔横刃和横刃处的前角了,所以相对于5mm以上的钻头来说它横刃处切削时更多是处于挤压状态。
再加上排屑槽比较细小,紫铜塑性好,钻出来的铜屑变形大,会很快堵死排屑槽使钻头折断。
所以,我认为关键是冷却和勤退刀排屑。冷却液浓度应该稀一些,便以充分冷却。钻头应该尽量伸出来短点,以增强刚性。钻深5mm后就要勤退刀排屑。

网友(点评):
不同意,我见过修横刃的2mm钻头,修成点了。刃口做钝化。现在的国产的批量的高速钢钻头是不修横刃的,人家靠卖数量挣钱,进口是品质挣钱,那不一样,我们这里的2.1mm合金钻头,同事说1200一支10倍径的样子吧,

网友(点评):
加工铝合金 超级好用。 就是太贵。。。。。。瑞士某牌 那个细节做的真是精致!!难怪在微孔领域独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