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塔的风机支架与电机焊接处老断,大神求解释

楼主(2015-07-25):
求大神解答,支架和电机的连接形式附图表示。支架上靠近电机端的焊接处老是断,电机功率大概有1500瓦,支架管用的材料是不锈钢。我想问下它为什么断,有什么改进的办法。有人说换成角钢比较好,为什么?那具体用什么材料呢?

目前的支架形式跟这个一样

目前的支架形式跟这个一样

网友A:
你这个也就是结构刚度不够,电机振动引起变形,导致钢管疲劳断裂。想办法增加其刚度即可。

网友:
3根固定管中间加固几道圆环

网友:
1、风扇叶片校动平衡;
2、支撑架改为井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也就是结构刚度不够,电机振动引起变形,导致钢管疲劳断裂。想办法增加其刚度即可。

怎么加强刚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