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在减速机的输出轴上接上丝杆或螺杆达到升降效果

楼主(2015-07-26):
各位大师:小弟在这减速机的输出轴上如何连接丝杆或螺杆达到升降效果问题实在想不明白,诚心求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升降时丝杆为竖直方向,可以设计一个底座将减速机输出轴也为竖直方向,再通过同步带带动丝杆。假如减速机输出轴为水平方向,可以通过联轴器链接一个换向机构(如锥齿轮等)链接到丝杆,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时丝杆为竖直方向,可以设计一个底座将减速机输出轴也为竖直方向,再通过同步带带动丝杆。假如减速机输 ...

真心谢谢你,谢谢!

网友:
为了传动平稳:,建议用滚珠丝杆。

网友B:
联轴器装在减速器输出轴上,丝杠装在联轴器另一端即可,丝杠长了要设计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轴器装在减速器输出轴上,丝杠装在联轴器另一端即可,丝杠长了要设计导向,

谢谢师傅,求联系qq2696239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