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平台的H型钢选用焊接还是热轧?

楼主(2015-07-26):
化工厂钢平台立柱使用的H型钢,大多数用的三块板焊接还是直接购买热轧成品,哪个便宜?

网友A:
好多都是三块板焊接
有现成的机器加工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都是三块板焊接
有现成的机器加工这个东西

三块板拼焊,单根长度是多少?
加入钢框架多层,立柱总高20米,H型钢接头是焊接还是螺栓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块板拼焊,单根长度是多少?
加入钢框架多层,立柱总高20米,H型钢接头是焊接还是螺栓连接?

你可以参考下钢结构厂房以及电力行业的钢塔架
三块板拼焊,长度可以你自己定的,一般是12m长,
连接形式一般都是螺丝连接,方便运输,连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工平台,不要命的节奏。
不找结构的问问,怎么就敢改人家计算好的东西?

不是改图纸;
非土建专业,不懂,但感兴趣,所以请教社友。

网友(2015-09-01):
热轧H型钢便宜。

网友(2015-10-12):
热轧较性能稳定,热轧的规格是固定的焊接的选择更大。

网友(2015-12-01):
热扎的比较稳定,而且是预制好拿过来用,现场焊接的毕竟不可靠,一般能用热轧的优先考虑

网友(2016-04-20):
肯定热轧的质量好,焊接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