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批量转化成STP格式

楼主(2015-07-26):
如题SolidWorks怎么批量转化成STP格式,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东西从哪里调出来的?正版的2015专业版有吗

网友:
到开始菜单中寻找,哪个版本都有的工具。

网友:
task scheduler还是比较实用的,可以批量操作,例如批量转dwg或者pdf格式,批量打印,批量转换格式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你的方法转换了一批SolidWorks二维图,尺寸没问题,就是有一些文字(包括标注、要求、标题栏中的文字)乱码,如果手动一个文件一个文件的转换,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学习了啊,以前都是单个的操作很麻烦

网友:
学习了,都不知道这个工具

网友(2015-12-24):
学习了,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2016-02-25):
学习了 这个好 ,哎,现在材发现好东西

网友:
二次开发
也是相当好的

网友(2016-11-24):
很好 很实用啊

网友(2018-06-25):
你好,我想问下这个只能转化为这些格式吗,不能转化为x_t格式吗?